工厂流水线系统
利用PLC产生0.1微秒级至毫秒级脉冲信号

楼主(2009-10-14):
欲利用利用PLC产生0.1微秒级至毫秒级脉冲信号,在此请教有没有可以将机器周期提升到0.01微秒级的PLC。

网友A:
10ns级?100M?

楼主:
对:pqsh 关于
10ns级?100M?
内容的回复:
10M为0.1微秒,如果有PLC能用更高的如100MHZ的时钟的话,应该就可以想办法消除由于扫描梯形图的延迟时间。但现在一般的PLC单条指令好像就只能达到0.4微秒,如果指令有几条就不能达到脉冲要求,就算及时刷新也一样。

网友B(2009-12-16):
同意2楼观点

网友C(2011-09-05):
什么型号的PLC能产生微秒脉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