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台达DVP-F485S通讯卡不能通讯

楼主(2009-10-14):
由于我的PLC要接两个屏,EH上就一个485口,所以我加了一个485卡,可是这个卡通讯不上 不是知道是什么原因 供应商说他们也没用过我晕死
我在编程手册上只看见要设置 D1149 让PLC识别此卡是什么卡就行了 是不是还要给这个口设置 通讯速率,站号啊 可我没找到

网友A(2012-08-01):
好像加了DVP-F485S功能扩展卡是COM3口,那么你与该COM3连接的触摸屏通讯设置要一致。

网友B:
COM2
或
COM3
不可同时当从站使用,你只能换COM1和COM3

网友C:
485卡只能做从站。D1109通讯参数设置;M1136通讯格式保持;ASCII/RTU模式切换:M1320。参考下图程序:

网友C:
奥,还有一点。那个卡一定要安装到位。PLC上电后要看到卡上的指示灯(绿色)亮才能工作。我有一次没有安装到位,灯没亮,导致通讯不上。

网友D:
你可以用com1口啊,为什么要加com3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