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炉引风机 变频】很邪,为什么节能效率低?

楼主(2009-10-14):
我遇到的一个问题是装了变频器是节能的但不明显(1500度/天),而在同类电厂类似机型中应用节能都要比我遇到的应用实例大很多(8000度/天)。具体:
1.锅炉系统,送风机未加变频,引风机加了变频,一台锅炉2个送风机,2个引风机(同时工作)。
2.引风机1800KW,6000V 转速700rpm
3.引风机为静叶可调轴流式风机,没改以前静叶开度约为36-45%。改变频后定为90%
4.使用变频后为了保证炉膛负压自动调节变频为36HZ-44HZ。
5.在6000V综保装置处(变频的变压器原边侧)测得电流的谐波THD=10%,电压THD=1%。
6.使用变频前风机无功读数为800KVa,功率因数0.71,使用后为1050KVa,功率因数0.53。

如果需要更进一步的数据分析,我再提供。 谢谢各位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哪位朋友知道一下

楼主:
必须自己顶一下,等待高手指点

网友A:
这个问题的确存在,在锅炉风机上确实节能效果不太理想,我公司正在想办法解决这一难题。

网友B:
静叶可调轴流式风机,如果采用变频后,虽有节能效果,但并不像普通风机(风门调节)那样明显。其原因是由于调节静叶时,同时也改变了风机的管网特性,并不遵循功率与转速成立方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