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FX系列PLC仿真软件模拟监控时出错,请老师指点!

楼主(2009-10-15):
上次输入了一段程序,程序没有错误,启动仿真后提示以下错误: 软元件不正确,可能有以下原因:使用了超过了设置的软元件号,监视了PLC里不能被监视的软元件。 以上提示是什么意思啊 ? 我把程序里C200改成C199就可以监视了。 请问怎么设置才能监视带计数器C200的程序?请大家指点,先谢谢了 !

网友A:
查一下相关编程手册

网友B:
可能是软件版本问题,现在最新的GX DEVELOPER是8.84N的,中文版最新式8.52的,GX SIMULATOR最新式7.24A的。

网友C:
不同型号的plc,软元件地址范围不同,我觉得你换个高级的plc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D:
经常遇到,有时是使用啦错误的地址,比如在其他指令中被占用的地址,又重复使用啦,建议仔细看看程序。

网友E:
你的程序不一定有错,而是三菱FX系列PLC仿真模拟并不支持所有指令,C200计数就是其中之一。

网友F:
什么型号的PLC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