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安全继电器里的 交叉闭合标识(输入触点间的短路检测)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10-15):
如题,

请教,

安全继电器里的 交叉闭合标识(输入触点间的短路检测)是什么意思,希望高手帮我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2016-01-27):
呵呵,七年前的一个提问,就由我来穿越解答吧

就拿PNOZ X2.8P急停的双通道短路检测的接法来说明一下:

安全信号分别是接在S11-S12,S21-S22之间,当这两条回路之间短路会被检测到,并使继电器断开

当采用非触点间短路接法时,就检测不到,如下图

但是……真正有意义的短路检测,却是在图1的S21-S22回路上!!

试想一下:如果急停按钮已经被拍下,按钮的触点也正常断开,此时理论上应该断开继电器对吧?如果此时外围因意外情况下的24V输入到安全回路中,那普通继电器仍然会认为急停按钮没有被触发,系统照常工作,就会出现安全事故;所以安全继电器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如果外围的24V串入到S21-S22回路,安全继电器会马上识别出来,并断开继电器输出。

因为安全继电器未启动时,S11和S22都有24V输出。

而安全继电器正常输出时,S11-S12回路可以测量出24V,但S21-S22回路测量的确是0V

如果你用过安全PLC的安全I/O的话,可能会更好理解,安全回路可以选择脉冲式的,如果发生短路,安全回路就变成高电平,安全模块会立马识别并停止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