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变频器模块好坏啊,新手学修

楼主(2009-10-15):
怎么判断变频器模块好坏啊,新手学修

网友A:
怎样选购模块:维修变频器,判定模块的质量也是关键!首先你要看模块是否被拆开过(看外观痕迹),现在有很多模块是维修过的,参数正常但质量很差!耐压值是最重要的参数,可用耐压表测量,输入380V的变频器的输出模块耐压值要大于1000V,220V则要600V!电流则可用电容表来比较判定大小!IGBT模块还可以用指针式万用表10K档检测其是否能动作,用指针(黑—红)去触发模块的G—E,可使模块C—E导通,当G—E短接时则C—E关闭! 这方法是最简单最基本的测量方法,是维修新手可以做到的,专业的可不是这样测量!(转自广州通达变频器元配件及维修中心 http://www.gztd-98.com)

网友B:
你先买本书看看。。。

网友C:
我想模块的动态性能有时在业余条件下很难判断吧,静态可能怎么也好,带带负载可能就完了,还望老师们多多指点

网友D:
看下李老师的维修帖,可以了解个大概

网友E:
弄任意一个模块的图纸看看   学过电子的都应该清楚    三极管和二极管怎么测   就这么测

首先测它的二极管特性   再测它的开关特性就可以确定是不是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