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不能运行

楼主(2009-10-16):
我这里有个小型的PLC,在接上电源以后不能运行。在什么情况下会发生这种情况。这个PLC的输出端有个点接的接触器,但是此点不能使接触器闭合。型号是cpm2A-60cdp-A。电源LED指示灯不亮。所有指示灯都不亮。

网友A:
是不是COMP端都没有连接呢!

网友B:
是PLC不能运行呢还是没有输出?

网友C:
请你说清楚你的机型,出现何种情况让你说不能运行?检查你的程序里面有没有END

网友D:
写程式了没?输入出LED灯亮了就代表PLC运行了

网友E:
在输出端可能没有加上线圈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