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80系列PLC和触摸屏在继电器测试台中的应用

楼主(2009-10-16):
V80系列PLC和触摸屏在继电器测试台中的应用

1引言
  铁路安全继电器是铁路信号控制系统中的重要执行元件之一,必须在出厂时和使用过程中定期对其电气特性参数进行测试。然而,传统测试设备存在测试精度低,可靠性差,效率低下以及对测试人员要求高等缺点,不能满足现代继电器测试的要求。PLC作为一种新型的控制装置与传统继电器控制系统相比,具有时间响应快,控制精度高、可靠性好、控制程序可随工艺改变、易与计算机相连、维修方便、体积小、重量轻、功耗低及高性能等优点。触摸屏也是一种新型的人机交互设备,操作者只需用手触摸计算机显示屏上的图标或文字就能对主机进行操作,这样就摆脱了传统交互设备复杂操作,即使新手也能轻松操作整个设备。因此,既减少了对操作人员的要求,也提高了工作效率。本文采用V80系列PLC、触摸屏及相关辅助电路设计了一种综合电器测试台。
2硬件电路设计
2.1系统概述
  该继电器测试台采用矩形科技V80系列PLC中的V80-M40DR-AC作为控制单元、MT506M系列触摸屏实现人机交互,测试普通继电器、接触器、过流继电器、接地继电器的吸合电压(电流)、释放电压(电流)及电磁(电子)式时间继电器的延时时间等参数。图1给出其硬件结构框图。

  PLC通过I/O捕获继电器触点动作,通过扩展模拟I/O模块记录待测继电器动作时的电压(电流)值。同时,PLC把检测到的继电器状态和动作信号送人触摸屏显示,并对各种故障报警等。
2.2测试原理
  测试前根据待测继电器型号及类型通过触摸屏设定参数,测试开始后可选择自动、人工方式通过PLC控制增(减)电压(电流),待达到待测继电器吸合电压(电流)、释放电压(电流)后,动合接点(衔铁)动作,PLC记录此时的电压(电流)值或和接点传唤时间存入内部数据区,待测试完毕后通过触摸屏显示并打印。
  由于测试对象包括直流或交流继电器,电子式或电磁式继电器。电子式又包括共阴或共阳型。因此,该测试台在设计中满足了各种型号、类型继电器的测试需求,其原理如图2所示。系统通过扩展单元的4~20 mA模拟量控制信号选择直流或交流电源。

  在测试时间继电器时,被测的是额定电压下继电器的动作延时时间或释放延时时间。考虑到继电器线圈电压从0 V加至额定值需要一定时间,这会带来测量误差。所以该测试台采用在电源输出端加上一个固体继电器(SSR),图2所示的是使系统自动识别延时类型。开始测试时,系统自动调整输出电压为设定的线圈额定电压,然后通过SSR切断输出电压,等待6 s使线圈两端电压降为0 V,然后再触发SSR使之导通,此时设定额定电压直接输出到时间继电器线圈,并开始计时。
  当操作人员在测试前选择电磁或电子式时,测试台根据触摸屏传来的参数自动切换辅助继电器J10的触点位置,以完成类型的自动识别。图2中J10触点向上构成电子式测量电路连接,J11为电子式继电器的负载继电器;J10触点向下构成电磁式测量电路连接。在选择电子式的同时还要选择被测继电器为共阴还是共阳极,测试台中采用辅助继电器J12的自动切换来完成共阴和共阳极的切换,触点向右构成共阴极,向左构成共阳极。
3软件部分设计
  继电器测试台的软件设计主要包括PLC控制软件和触摸屏组态软件两部分。由于矩形科技的V80系列PLC中增加了一个内置的RS232连接器,PLC无需配置专用的通讯模块就能方便地与外部设备进行通信,所以通过触摸屏与PLC之间的RS232传输就能实现实时通信功能,点击触摸屏向PLC发出各种控制信号,PLC接到触摸屏发出的指令信号后执行运算与控制任务。
3.1 PLC控制软件
  V80系列PLC作为控制单元,是整个系统的控制核心。通过接收开关量和模拟量的输入,经处理后输出开关量和模拟量去控制继电器的动作。PLC控制软件主要由初始化模块、状态检测模块、控制模块、通信模块和故障处理模块组成,如图3所示。

  初始化模块用于测试电流、电压、时间和日期的初始化,以及所测继电器类型的选择。状态检测模块用于各组成部分的状态检测和显示,并通知故障处理模块进行故障处理。通信模块用于接收触摸屏传来的参数信息,实现与PLC的通信。控制模块用于电流、电压调节和人工调节。
3.1.1状态检测
  状态模块主要是检测继电器的状态转换。由于触点的物理特性。动触点在吸合接触静触点的瞬间往往会先吸合,再以微小的幅值弹开后再次吸合。针对这样的"抖动",传统测试装置因灵敏度太差,而对测试结果不会造成影响;然而,该测试台因采用PLC检测触点接触,虽然仅仅是不到0.01s,但是PLC会因捕捉到这样的"抖动"而误认为触点吸合了两次或更多次,以致测量无法正常进行。因此,在软件设计中采取了防抖功能,如图4所示。接点不动作时定时器002计时开始,20 ms后输出为"1"。当接点闭合或断开瞬间,辅助继电器20.09或20.10接通一个扫描周期,高速计数器002开始计时,计时到后辅助继电器20.12接通一个扫描周期,表示继电器状态已可靠转换。
3.1.2输出控制
  在测试中,当需要对线圈两端升(降)电压(电流)时,为防止电压(电流)上升过快而造成测量误差较大的问题,通过PLC发出0.2 s的定时脉冲。在PLC发出每个脉冲的同时对电压进行增减,步长为0.1 V。但是有时需要快速增加输出,操作人员可以选择手动输出方式,长按时间2 s以上触摸屏上输出增按钮。这种情况下,采用单位输出增量△a为变值来实现。图5所示快速输出增量图。可见,第n-1次输出增量为an-1,第n次输出增量为△an,控制输出增量△a使△an=an-1+1,使每相同时间△t内的输出增量递增,就可实现输出值a的快速增加。人工输出快速减少时其原理一样。

3.1.3故障处理
  测试过程中有异常情况时,系统会根据检测的结果进行相应操作。例如,在测量继电器的吸合电压时,假如继电器线圈断线。根据常识在这种情况下无论系统怎么增加电压,触点都不会吸合,继电器都不会动作。因此,当系统加压到一定值后继电器如果还未动作,系统即认为继电器损坏,结束测量,弹出错误报告。还有其他异常情况,诸如打印时未接打印机、调压模块故障等。
3.2触摸屏组态
  触摸屏界面由支持软件设计、编译,然后从支持工具下载到触摸屏即可使用。触摸屏与PLC之间通过RS232通信电缆进行连接。由PLC对触摸屏状态控制区和通知区进行读写,以达到两者之间的信息交互。 触摸屏的组态是在EasyBuilder组态软件下完成。根据综合电器测试台的要求,设计了初始界面、测试主控界面、电压测试界面、电流测试界面、接地继电器测试界面、电磁式时间继电器测试界面、电子式时间继电器测试界面和手动输出界面共8个人机交互界面。
  图6所示为测试主控界面。其过程为是先完成测试界面各个窗口、按钮的布局;其次为了使触摸屏和PLC能够正常通信,还要对测试界面的各个子窗口、按钮和输入区域进行相应的设置。设置完成后对其编译,编译通过后就可通过RS232通信电缆将组态信息下载至触摸屏中,这样触摸屏和PLC的通信就建立起来了。然后,运行组态软件,操作人员用手触控这些输入区域时,系统将弹出数字字母键盘,如图7信息输入键盘所示。在该界面可以输入设备名称、规格型号、产品编号、操作员代号、上车号、下车号等信息。根据需要测试的项目触控界面中相应的按钮进入相应的测试操作界面。

4结语
该设计的继电器电器测试台已经投入使用,运行结果证明,基于V80系列PLC和触摸屏控制的综合电器测试台的工作效率较传统测试设备有大幅度提高,系统工作稳定。具有下述优点:(1)触摸屏人机界面上设置的各种按钮、开关、信号显示灯、仪表等都是实物的替代品,触控寿命长,大大提高了电器测试的可靠性。(2)触摸屏与PLC的连接通讯是通过软件实现的,不占用PLC的I/O点,只需要小型的PLC即可满足测试台的生产,节省了成本。(3)检测精度远远高于传统测试方式,且安全性高。(4)系统的程序接口简单,用户能够很方便地进行系统的二次开发,配置灵活,适应客户要求,保证了整体系统的灵活性和可伸缩性。
深圳市矩形科技有限公司
龚强 www.plcstar.com
0755-27440378-8004

网友A:
实物的替代品,提高了电器测试的可靠性

楼主:
是的,对产品的模拟;能够减产生产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