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200KW的变频器炸了,案例分析

楼主(2009-10-16):
现在变频器(ABB800 200KW)损坏,同时变频器进线端空气开关(ABB630A),高压配电房空气开关(ABB630A)损坏!据当时工务讲,因为国庆放假他们在高压配电房内做保养工作完后上电空气开关出现冒烟,断电后发现空气开关已坏!注○1在未保养前变频器是通着电但未运行,是好的!用万用表检查变频器后发现W相整流反相测式为导通,判断为W相整流已坏,也不排除其它二相有问题的可能!肉眼观察变频器整流部份无明显打火现象见图:○1
粗测量IGBT逆变部份无问题,也不排除模块驱动部份损坏!
检查已损坏的空气开关,拆开后发现触头以严重烧坏,其中W

相最为严重!见图○2:
注○1:第一次去现场时工务说是在高压配电房做完保养后上电,发现高压配电房的空气开关冒烟,然后在跑到下面发现变频控制柜发现变频控制柜的空气开关以坏,然后在打电话叫我们过去!我们到现场对方已经换好变频器控制柜内的空气开关,变频器的后门也这被拆开!第二次一起去现场对方一至改口,保养后先上高压配电房的空气开关,再到下面上变频器的电,变频柜内空气开关出现冒烟,断电后在高压配电房内查看空气开关也坏了!
.......晕。。。。。发不了图!我发到我的博客里头了。。。。。

现在想出一个报告,是变频器进线的电源有问题,大家看看呢?

楼主:
系统图,问题说简单点:工务在没有保养“高压配电房”的时候,变频器是好的!保养后上电就炸变频器,整流部份!

楼主:
现在搞个报告,说是外部原因造成的!

网友A:
这种情况经常遇到,上电就炸变频器,特别是变频器断电后在通电,我有几次这样,我修的伦茨变频器,在家通电都是正常,可到客户那儿上电就炸,好几次!也遇到过断电是变频器是好的,可以通电就炸了,但你换上一台有没有这种现象了!不知是不是电网里有什么东西?还是变频器的原因!这种现象一般炸镇流模块,

楼主:
当电网三相电压不平衡率大于3%时,变频器输入电流的峰值就会很大,会造成变频器及连接线过热或损会电子元件;

供电线路的阻抗不能太小,变频器接入低压电网,当配电变压器的容量大于500KVA,或配电变压器大于变频器容量的10倍时,或变频器接在离配电变压器很近的地方时,由于回路阻抗小,投入瞬间对变频器生产很大的涌流,会损坏变频器的整流元件等!

网友B:
经验教训呀!学着点。以后工作中小心点为好。

网友C:
我们以前公司生产的高压变频器IGBT经常炸 炸一下 一辆小汽车就没了

别没事开了关关了开的

网友D(2009-11-19):
供电线路的阻抗不能太小,变频器接入低压电网,当配电变压器的容量大于500KVA,或配电变压器大于变频器容量的10倍时,或变频器接在离配电变压器很近的地方时,由于回路阻抗小,投入瞬间对变频器生产很大的涌流,会损坏变频器的整流元件等!
此话没有理论根据,在说变频器上电时有充电电阻限流,除非用快速合闸分闸来操作变频器的进线端电源(没试过,猜想)。

网友E:
要修的话,打我电话13372525115

网友F:
欧洲的货总是这样,经常遇到。第一次开机还行,再开机就炸模块。

精控自动化。维修。13068730369

网友G(2010-01-03):
还是没有看到最终结果,到底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