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 A/D输入数据采集

楼主(2009-10-16):
各位老师,我现在用台达的PLC-20EX系列和台达的触摸屏相连接,触摸屏可以控制变频器等各各开关量正常工作,但是A/D模块输入模块上接的四个传感器,在触摸屏上就是读不出数据来,另外接的数字显示仪上面也没有读书,传感器的输出方式和PLC信号是对的都是电流信号。请教各位是什么原因,是哪里出错了?

网友A:
你在哪里啊!直接读D1116不久可以了吗?

楼主:
D1116和D1117我都是直接读数的,我连的是变频器的频率值和溢流阀的压力值,这两个值在人机里面都可以读出来,也可以自由设定。4个传感器我用D1056~D1059直接读取,但是人机上面没有数据显示啊!

网友A:
这样不行的话,就是说明特殊寄存器的数据用触摸屏读不出来!你先用MOV把D1116的数据传到保持寄存器,在用触摸屏读保持寄存器的值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这样不行的话,就是说明特殊寄存器的数据用触摸屏读不出来!你先用MOV把D1116的数据传到保持寄存器,在用触摸屏读保持寄存器的值就可以了!

D1116里面的数值读取是没有问题的啊,D1116里面的数值会随着设定值的不同而改变。现在是从模拟输入口里面的数据读取不出来,我确定我的流量传感器等4个传感器的信号是电流信号,在PLC的上也是接的电流信号模拟输入点。台达的触摸屏不能读取特殊寄存器里面的值吗?

网友A:
发你的QQ号码!

网友A:
那用电脑监控可以看到吗?

楼主:
对:tianchuang 关于

发你的QQ号码!

你好,QQ号码已经发给你了,请进入“进入后台管理”通过消息发给你的

请查收!

谢谢!

内容的回复:

网友A:
忘了,要验证填:手工冰淇淋就好了  是什么啥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