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 变频器 低速高扭矩如何调节

楼主(2009-10-16):
请教?

安川 g7系列 变频器 我想做低速 高扭矩输出 不知道如何调节 可以提高V/F曲线 吗 具体应该怎样调节呢 请朋友们指教

网友A(2012-02-11):
G7的低速扭矩和西门子矢量控制,ABB的直接转矩控制应该有得一拼,这是我修理变频器试机时得出的感觉。有实际同负载调试比较经验的老大出来说说啦

网友B:
安川G7变频器与力矩有关的参数有C4、L6、L7,调节V/F曲线也可以,但要注意电机过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