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怎样通USB下载程序

楼主(2009-10-16):
由于笔记本电脑大多都没有RS232端口,能不能通过USB-RS232适配器用USB端口和PLC通讯?

网友A:
在加上编程电缆就可以了

QQ 727815050

www.ytleader.cn

网友B:
你应该购买USB转RS232电缆,脸上RS232编程电缆就可以了

楼主:
买了条USB TO RS232用不了,是不是驱动没安装好

网友C:
肯定可以用的,我用的一直都很好。

网友D:
用USB转COM端口的电缆,

网友E(2010-10-10):
买个转接口就可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用USB转COM端口的电缆,

网友G:
为了这个口  我买了台DELL  E5510的本

网友H(2010-12-11):
你的驱动是不是没装好?

网友I:
USB-RS232不稳定,同一根USB-RS232,有些PLC通讯不了。

网友J:
直接用usb-232就可以

网友K(2011-01-13):
通信设置没弄好,点“默认设置”应该就可以用

网友L:
把USB多拔插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