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利普过流故障

楼主(2009-10-16):
最近搞了2台海利普A系列3.7KW的变频器,其故障为上电无显示,经查都是驱动PC923电源脚短路,以为就是这个小毛病了,可是,更换PC923之后更大的毛病随之而来。显示正常运行报OCA加速时过电流,哎,断开PC929的反馈光耦再次运行正常,加点负载也正常,故判断在PC929反馈电路。可是我已经把PC929.U.V.W输出的反馈二极管,5.1V稳压管,PC929的9脚贴片电容及驱动元件换了个遍运行还是OCA。╮(╯▽╰)╭

网友A:
哦  这个我可以修的 我以前在海利普的

网友B:
OCA分好几种的,一个是oCA都不一样

网友C(2011-07-29):
电流检测电路检查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