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在炼油厂中的应用(1)

楼主(2009-10-16):
近几年来,随着电子技术的迅猛发展,变频调速技术的日益成熟,变频器价格的相对下降,节电‘效果明显,使得变频器在炼油工业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国内较大炼油厂己在常减压、催化裂化、延迟焦化、酮苯脱蜡、糠醛精制、气体分馏等装置上不同程度地使用了变频器,均收到了40%~60%的节电效果。
我公司于20世纪90年代初,首先,在排水车间的污水提升泵上安了 FRNP7系列变频器,经过一年时间的运行,证明变频调速技术可靠,节电效果显著,可以推广应用,于是CONTROL ENGINEERING China版权所有,又先后购进了40多台变频器,安装在常减压、催化裂化、气体分馏、气体储运、油品储运、锅炉、加热炉风机、供水泵上等。有的采用了闭环控制,有的采用了开环控制,均以转速调节流量,泵出口阀、调节阀全开,取得了较大的节电效果,全年节电可达400 ×104kW•h以上。
&
nbsp; 1 变频器的节电原理
1.1 变频器工作原理
变频器电路基本工作原理为:三相交流电源经二级管整流桥输出恒定的直流电压,由六组大功率晶体管组成逆变器,利用其开关功能,由高频脉宽调制(PWM)驱动器按一定规律输出脉冲信号,控制晶体管的基极,使晶体管输出一组等幅而不等宽的矩形脉冲波形,其幅值为逆变器直流侧电压 Vd而宽度则按正弦规律变化,这一组脉冲可以用正弦波来等效,此脉冲电压用来驱动电机运转,通过控制 PWM驱动器输出波形的幅值和频率,即可改变晶体管输出波形的频率和电压,达到变频调速的目的。
1.2 节电原理
在生产中,许多设备的能耗都与机组的转速有关,其中油、水泵最为突出,这些设备一般都是根据生产中可能出现的最大负荷条件,如最大流量和扬程进行选择的,但实际生产中所需的流量往往比设计的最大流量小的多,如果所用的电动机是不能调速的,通常只能通过调节阀门的开度来控制流量其结果在阀门上会造成很大的能量损耗,如果不用阀门调节,而是让电机调速运行,那么,当需要的流量减少时,电动机的转数降低,消耗的能量将会明显减少。
根据

可知,当转速下降1/2时,流量下降1/2,压力下降 1/4CONTROL ENGINEERING China版权所有,功率下降为1/8,即功率与转速成3次方的关系下降。如果不是用关小阀门的方法,而是把电机转速降下来,那么随着泵的输出压头的降低,在输出同样流量的情况下,原来消耗在阀门上的功率就可以完全避免,这就是调速节电的原理所在。简单地说
控制工程网版权所有
,就是在不装变频调速装置时,泵的出口排量靠出口阀调节,电机易过负荷,流量小时,靠关小阀门调节,增加了管道阻力, 使部分能量白白消耗在泵出口阀门上,安装变频调速器后, 可以降低泵的转速,泵的扬程也相应降低, 电机的电耗也相应降低,使原来消耗在泵出口阀上的能量, 用变频调速方法得到了解决。由于采用恒转矩特性, 变频降速后的电机转矩不变,拖动力矩恒定,可以保证排量,从而实现了节约电能的作用。
2 变频器的应用
2.1 变频器在水泵上的应用
我公司第一台变频器是用在污水提升泵上的CONTROL ENGINEERING China版权所有,型号是FRN75-P74的日本富士产品。由于当时对变频器的性能,可靠性等并不十分了解,所以在污水提升泵上应用变频器属于试验性质的。第一台变频器投用后,电机工作电流下降了近50%,电机运行温度明显下降,机械磨损减少了,维护工作量也减少了
CONTROL ENGINEERING China版权所有
,运行中发现,变频器各种保护功能可靠,消除了因电机过载或单相运行而烧毁电机

网友A:
顶!

希望老师傅们多晒晒自己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