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380V600V三种电压接电机那种省电

楼主(2009-10-16):
220V380V600V三种电压接电机那种省电

网友A:
这三种电压没有可比性。省电取决于电动机的功率大小。相同功率的电机在三种额定电压下工作,电压等级高的运行电流最小。但是三种电机在相同时间内所消耗的电能是相等的。

网友B:
涡街流量计是多少种电啊。

网友C:
同意1楼的说法。功率是一样的,除非电机的功率大要星三角转换

网友D:
  相同功率的电机在三种额定电压下工作,电压等级高的运行电流最小,其效率较高;那么电压等级低的运行电流最大,损耗也相对较大,其效率自然也较低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相同功率的电机在三种额定电压下工作,电压等级高的运行电流最小,其效率较高;那么电压等级低的运行电流最大,损耗也相对较大,其效率自然也较低了。

同理 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