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信捷PLC的CAN总线功能的问题!!!

楼主(2009-10-16):
最近想了解CAN总线的知识,翻看信捷PLC的手册发现XC5有CAN通讯功能。

发现PLC的CAN有两种组网方式,但翻遍了编程软件也找不到 “内部协议通讯方式”在哪里设置,配置表 在哪里设置啊?

7-4-3.CAN 总线组网方式

CAN 总线组网方式有两种:第一种,指令通讯方式;第二种,内部协议通讯方式。两
种通讯方式可以同时进行。
y 指令通讯方式
指令通讯方式是指在本地PLC 程序中通过CAN-bus 指令对指定站号的远端PLC
进行位或字的读写。
y 内部协议通讯方式
内部协议方式是指通过配置表的方式将多个PLC 之间的某段软元件空间进行互
相影射,从而让在CAN-bus 网络中的PLC 可以共享 源空间。

7-4-5.内部协议通讯方式

功能说明

l 内部协议通讯功能的打开与关闭
通过寄存器FD8350 中的数值设置来使用:
0 表示:不使用CAN 内部协议通讯;1 表示:使用CAN 内部协议通讯;
CAN 内部协议通讯功能默认是关闭的。
l 通讯参数的设置
波特率、局号、发送频率等参数的设置如下表所示。
配置项的定义
内部协议通讯就是通过设置配置项来进行通讯的。
配置项有四个:读位的项、读字的项、写位的项、写字的项。
配置方式:
步骤1、分别添加四个配置项的数目:FD8360--读位项数、FD8361--读字项数、
FD8362--写位项数、FD8363--写字项数。
步骤2、设置每个配置项的通讯对象,每个项需要设置4 个参数:按次序分别为:远
地节点局号、远地节点的对象地址、本地对象地址、个数。对应的寄存器号
为:FD8370~FD8373 表示第 1 项、FD8374~FD8377 表示第2 项、……
FD9390~FD9393 表示第256 项;一共可以设置256 个配置项。如下表所示

通讯设置

编号 功能 说

FD8350 CAN 通讯模式 0 表示不使用;1 表示内部协议

FD8351 CAN 波特率 见CAN 波特率设定表

FD8352 自身的CAN 局号 CAN 协议使用 (默认值为1)

设定值单位为ms,表示每几ms 进行一次发送
FD8354 配置的发送频率
设为0 表示每个周期都发送,默认值为5ms

FD8360 读位项数

FD8361 读字项数
-
FD8362 写位项数

FD8363 写字项数

FD8370 远地节点ID

FD8371 远地节点的对象地址
第1 项配置
FD8372 本地对象地址

FD8373 个数

…… …… ……

FD9390 远地节点ID

FD9391 远地节点的对象地址
第256 项配置
FD9392 本地对象地址

FD9393 个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