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点,浮筒液位计的安装方式?

楼主(2009-10-17):
看浮筒液位计说明书介绍,在容器上的安装有顶-底,顶-侧及侧-侧等方式,具体怎么选?请各位高手及专家指点,多谢!

网友A:
我们都装在罐子的顶上,位于中央与侧的一半处。

常因积焦物卡住力臂而完蛋,所以,用双法兰与导纳液位计做备用,即双液位计

网友B:
我公司生产的液位控制箱不用装什么浮筒,只要将普通金属块系在信号线上,就能做液位探头用。

功能和用途:

    本产品以我公司自主研发的全自动水位控制器为核心,采用微电脑集成电路控制,并结合高层楼宇上、下水池(水塔)的水位分级提升进行设计,具有上下水池联合控制、水池排水及缺水保护等功能,可自动实现水箱补水、排水,并有效防止水池水位过高溢出或水泵空转损坏,是一种工业、家庭均适用的产品。非常适合城镇、农村、学校、工矿企事业单位及家庭用水的水井——水井供水工程和排洪工程等。广泛应用于印染、化工、食品、饮料、酿酒、制糖等行业。

尊敬的客户,您好!东莞市徐李工业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为您提供更专业的服务:

        工业自动化设计、PLC和触摸屏编程、三菱和士林PLC解!!密、单片机编程、模拟数字电子电路设计、电路板设计与维修、电气线路设计、液压系统节能改造(如:注塑机、压铸机、液压拉伸机、液压挤出机等)、风机节能改造(如:大型风机、空压机等)、水泵(如:中央空调、智能供水等)节能改造、恒压供水系统、老式生产加工设备改自动化系统、非标准设备的设计、设备维修等工作。

联系人:徐东升

网友C:
外浮筒安装方式有:侧侧式,顶侧式,顶底式,根据工艺需要选择相应的引出位置。

楼主:
3楼,麻烦您能详细解释一下吗?多谢!

网友D:
HR-FT型智能浮筒液位计

产品概述

HR-FT系列浮筒液位计依据力平衡原理,采用最新的传感结构,使传感器与杠杆机构合二为一,可直接测量浮筒在液体中所受的浮力,很好地解决了静压的影响。本仪表具有耐高温、耐高压的突出特点,为解决高温高压容器内的液位测量提供了良好的方法,并且该仪表具有精度高、可靠性好、调整方便、测量范围广、经久耐用、性能价格比高等优点,适合工艺流程中敞口或带压容器内的液位、界位、密度的连续测量,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电力、食品、水利、冶金、热力、水泥和污水处理等行业。该仪表符合二线制4~20mA传输协议,并有本安型、隔爆型、液晶指示型、电池型以及多种安装形式,为用户提供了非常广阔的选择空间。另外高质量的电路及传感系统,保证了在各种应用场所的优良性能。

高温型 普通型

主要特点

● 双行液晶数字显示
● 耐高温高压、抗振性能好、质量稳定、性能可靠。
● 采用系列化设计,多种安装方式,实用面广,可装于各种储罐和过程罐,各种常压罐和压力容器。
● 智能化结构设计,具有参数设定、标校及故障提示功能。
● 标准的二线制4~20mA输出,无需专用二次仪表,并可与计算机联接。
● 具有上、下限报警功能(可选),经触点容量放大后,可控制泵或其它联锁机构。
● 具有温度补偿和软件修正功能。
● 具有去零功能及中间点标校功能。

结构原理
1、结构
HR-FT系列浮筒液位计由浮筒、指示器和传感器三部分组成,如图一所示:①液晶指示器②传感器 ③浮筒
2、工作原理
当浮筒受到液体向上浮力F后通过浮力杆将浮力F作用到应力传感器上,如图二所示;传感器电压输出:V∝F

因为浮筒浸没液体的高度与所受到的浮力成正比,因此,浮力的变化通过传感器电压输出就变换成对应的液体高度,并通过A/D→CPU→D/A转换成标准的4~20mA电流输出,如图三所示:

主要技术参数
● 测量范围:0.3~6m(特殊尺寸可订购)
● 精度等级:0.5、1.0
● 输出信号:4~20mADC二线制
● 供电电压:12~36V DC
● 电池型:采用三节3.6V@2AH锂电池组,最长充电间隔一年
● 公称压力:最大16MPa(特殊规格可订购)
● 环境温度:-40℃~85℃(液晶不会损坏)液晶正常工作@-30℃~80℃
● 工作温度:-40℃~100℃(无散热片)
100℃~450℃(带散热片)
● 介质密度:液位p≥0.4g/c
界位p1-p2≥0.1g/c
● 接液材质:测量室为碳钢或1Cr18Ni9Ti其余为1Cr18Ni9Ti
● 外壳材质:铸铝
● 连接法兰:内浮筒DN50 PN4.0法兰标准DIN2501
外浮筒侧法兰DN40 PN4.0 主体法兰DN50 PN4.0 法兰标准DIN2501
特殊型:由用户选择
● 电缆接口:M20×1.5(内螺纹)
● 防护等级:IP65
● 负载特性:最大负载电阻=50×(电源电压-12)Ω=600Ω@24V DC
● 上、下限报警点输出形式:集电极开路形式,最大输入电流100mA,最大开关电压30VDC。
● 防爆形式、防爆标志:

防爆形式 防爆标志
本质安全型 iaTTCT5
隔爆型 dIIBT6

安装与外形尺寸
1、内浮筒的安装
首先,将下吊杆的外螺纹旋至内筒内螺纹的根部,并用扳手将锁母锁紧。
然后将下吊杆旋入上吊杆的吊环中。如果内筒较长,安装时,也可先将内筒置入罐体,通过旋转表头,上下吊杆进行连接。
注意事项:
a、不要将限位螺母用扳手取下后,再与下吊杆连接。
b、安装内筒时,用手轻轻托起内筒直到内筒处于垂直方向,尽量避免杠杆受到过载的力,从而使仪表受到损害。
2、指示器类型及外型尺寸图

*带伴热式参见下面图示:

4、与浮筒安装配套法兰的标准
法兰

公称压力PN(MPa) 公称通径DN(mm) 法兰形式 法兰标准
安装法兰 50 4.0,6.4,16 平面法兰
侧安装法兰 40 2.5,4.0,6.4,16 平面法兰 DIN2501
伴热法兰 15 2.5 平面法兰

5、浮简安装示意图:

6、仪表接线

注:本安型仪表需接安全栅,关联设备可选LB787S、MTL4013、MTL707、MTL3041等。
7、安装与接线使用注意事项
a、仪表安装必须垂直安装,且应牢固可靠。
b、安装时变送器不应受到强烈振动和冲击以及局部过热,特别是对挂内筒的杠杆不得大幅度地摆动和拉压,以免破坏仪表精度或导致仪表损坏。
c、安装内筒时要正确安装,并旋紧螺母。
d、该仪表不参与装置在投产前或停产后所进行的气扫、气密、水压等工艺性试验。
e、仪表接线完毕后要将端盖旋紧以免进水损坏仪表。
f、仪表需调试或维修时不得改变电气参数与结构,尤其是涂有红漆处严禁用力扭动,以免损坏仪表。
g、仪表外壳要良好接地。
h、当被测介质波动较大时,用浮筒测量液位需配防波管。

订货须知
订购仪表时请注明下列内容:
a、规格型号
b、测量范围
c、介质名称
d、介质密度
e、工作压力(实际操作压力)
f、工作温度(实际操作温度)
g、顶置和侧置安装方式要提供吊杆长度
h、最低环境温度
i、注明需特殊接液材质的牌号
j、注明执行其它标准法兰的标准号

标志、运输及贮存
1、标志:仪表标牌上有主要参数内容.
2、运输:在运输、搬运过程中应避免受到强烈的振动与冲击.
3、贮存:仪表应贮存在环境温度-40~55℃,相对湿度不大于90%的无雨雪浸蚀性场所。

选型指南
HR-FT- 浮筒液位计
系列
B 智能型二线制4~20mA输出指示器
C 智能型带上下限报警输出指示器
E 电池型指示器
液位 界位 密度
1 测量液位
2 测量界位
3 测量密度
安装形式
F 顶侧式安装形式
B 顶底式安装形式
C 侧侧式安装形式
H 底侧式安装形式
D 顶置式安装形式
E 侧置式安装形式
公称压力
1 PN2.5MPa
2 PN4.0MPa
3 PN6.4MPa
4 PN16.0MPa
防爆形式
N 不防爆
I 本安
d 隔爆
接液材质
T 碳钢
S 1Cr18Ni9Ti不锈钢
被测介质温度
D 被测介质温度≤100℃
G 被测介质温度100℃~450℃带散热片
附加编码
F 法兰接口伴热式DN15 PN2.5
Z 螺纹接口伴热式ZG1/2"
HR-FT □ □ □ □ □ □ □

注:①如选伴热式产品请按顺序填入附加编码。
②用于公称压力为16.0MPa以上的浮筒液位计只用于测量液位。
③在选型完成后,要注意测量范围及介质密度。若选择顶置和侧置安装方式时,还要提供吊杠长度。在供货附件中还要注明是否带配对法兰及排污或排气阀。

楼主:
5楼,能解释一下如何选择容器外的安装方式及其区别吗?多谢!

楼主:
3楼及5楼,能详细解释一下吗?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