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低温电子设备要考虑哪些因素啊?

楼主(2009-10-17):
请教低温电子设备要考虑哪些因素啊?比如—40°C 的环境温度,和常温设备的要求有什么不同呢?

谢谢各位!

楼主:
低温对电子设备的影响(转帖)

        虽然温度过低对电脑中的高发热器件比较有利,但它却对硬盘、光驱中的电机、读写磁头摆臂,及系统散热风扇轴承等机械部件的启动和运转有着相当大的影响,有的主板和内存在低于5℃的环境中工作极其不正常,因此,也应尽量避免电脑在过低环境温度下使用。如室内温度低,尽量设法提高主机温度后再开机。 超高速电脑必须在超低温下才可正常运行,但个人电脑则不行。

        一般来说,电子元件可以在低温的环境下良好地运行,但温度迅速下降时却会使金属部件产生不易处理的问题。以磁盘驱动器为例,一般来讲磁盘驱动器只能在5~55℃范围的环境下工作,若低于这个温度,由于金属的钝化,可能会造成数据读写的错误,而且软磁盘片也会由于低温而变得极为脆弱,另外也要知道,金属实有的温度比你实际感觉到的温度还要低上许多。温度过低还容易出现水汽的凝聚和结露的现象,温度的骤高骤低也会产生潮气,为避免水汽所造成的困扰(尤其是北方城市),最好的办法是在电脑开机之前,将电脑加温至室温并保持这个温度。电脑从冷的环境进入温暖的环境以后,要过一个适应期才能开机,否则会产生结露现象,这些附着在电路板或元器件表面的小水珠,轻者腐蚀元器件和电路板,重者造成短路故障。据统计,温度每超出正常温度10℃,计算机的可靠性就下降25%。电脑也要防冻,绝非戏言。

  就元器件而言,根据不同的使用场所和要求,分为军用级、工业级和民用级三个等级。功能相同而等级不同的器件,价格相差数倍,它们主要差异就在抗恶劣环境的能力上。如果电脑的电路板上使用了低温特性不太好的元件,就只有预热一段时间,才能进入正常状态。

  一些计算机的电源风扇进入冬季后刚开机时呼呼作响,使用一段时间后噪音逐渐减弱。这是风扇轴承中的润滑油冬季过于粘稠,导致阻力增大的缘故。环境温度升高,故障便会自行消失。同样的原因,硬盘在环境温度很低时,由于轴承中润滑剂凝固,盘片也会因阻力大而转不起来,出现“找不到硬盘”的故障。

网友A:
我们公司的产品以前做低温试验的时候我看过,先在常温条件下测试一次,然后放到低温环境里过3个小时在测试一次,然后拿出来,常温2个小时在测试一次,好多都是这样测试的

网友B(2011-10-17):
感觉低温恒温槽到零下20度听简单的,但是零下40度好像一个坎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