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改变频器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9-10-17):
各位大虾,我在改变频器恒压控制时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启动空压机后变频器运行,但是,还没有到正常运行的时候,空压机机报故障跳闸。有的说是空压机的启动时间只有5秒,而变频器5秒根本就启动不起来;还有的说是空压机内部有压力检测,在一定时间内达不到规定的压力,空压机就自动跳闸。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请各位大虾指点,给我联系hongchuan_ling@163.com

网友A:
这个好办,但不是悬赏能解决的问题。

尊敬的客户,您好!东莞市徐李工业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为您提供更专业的服务:

工业自动化设计、PLC和触摸屏编程、三菱和士林PLC解!!密、单片机编程、模拟数字电子电路设计、电路板设计与维修、电气线路设计、液压系统节能改造(如:注塑机、压铸机、液压拉伸机、液压挤出机等)、风机节能改造(如:大型风机、空压机等)、水泵(如:中央空调、智能供水等)节能改造、恒压供水系统、老式生产加工设备改自动化系统、非标准设备的设计、设备维修等工作。

联系人:徐东升

手机:13929477286

电话/传真:0769-82750813

QQ:1062932363

阿里旺旺号:morningsunauto

Email:xulitechnology@163.com

http://xulitechnology.cn.Toocle.com

公司位置:http://my.mapbar.com/handtagging/mark_map.jsp?nid=1031867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厦边管理区厦边大街56号

邮政编码:523877

望多多关照,合作愉快,顺祝商祺!

网友B:
我刚改过一台空压机,使用效果很好!节电打到40%,如有问题可以打我电话13951131645王工

网友C:
空压机我改过很多了,都没有问题么。有可能是你接线有错误或者设置不正确。

楼主:
TO:AHAHA,可能是哪里的线接错了?你能不能把你的改造的接线图发一份给我?谢谢!hongchuan_ling@163.com

网友D(2011-03-08):
我刚改过一台空压机,使用效果很好!节电打到40%,如有问题可以打我电话13951131645王工。有这么牛吗,节电40%??????

网友E(2011-09-22):
对:luozhongren 关于

我刚改过一台空压机,使用效果很好!节电打到40%,如有问题可以打我电话13951131645王工。有这么牛吗,节电40%??????

内容的回复:

你进行过变频改造吗?我现在设计了一个电路图,不知道对不对!能不能给我一点空压机变频改造的经验啊

网友F:
空压机一加载电流就飙升 变频器保护 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