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D-M故障请教

楼主(2009-10-17):
VFD-M变频器运行过程中突然停止,无故障提示,运行信号是接通的,断电后重启正常运行;哪个高手能帮我分析下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A:
运行端子接触不良!或运行信号不良。

网友B:
外部控制线路故障的可能性比较高。

网友C:
变频器电源电路也可能有故障

网友D:
外部控制线路故障,运行端子接触不良

网友E:
运行信号是接通的

按这样的说法就是变频器的频率给定有问题   或者变频器有问题

把外部都抛开     直接用变频器带电机  端子用线端接试试  就可以确定哪里的问题了

楼主:
这种情况只是偶尔出现,出现的时间不确定。频率是由变频器键盘设定的;

网友F:
你的这个故障造成的原因是变频器带动的负载在工作时有经常性的过载引起的,这种过载是瞬间的,但是对变频器造成了伤害。而且估计安装变频器的地方震动也比较大,内部焊点有松动嫌疑。

网友G:
可以用面板控制来试验一下子

网友H(2011-02-21):
非也,是输入电源有间歇性的欠压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