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 ASCII转十进制

楼主(2009-10-17):
我想把人机中输入的ASCII字符直接转成十进制,现在台达好像只有ASCII转十六进制的,没有看到直接转成十进制的呀,

ASCII字符只包含0-9的字符,例如:ASCII的1234直接转换成十进制的1234即一千二百三十四

请高手指点,该怎么实现,

网友A(2010-01-14):
好像可以ASCI指令把这个数值的单个分开,然后十位乘10,百位乘100,千位乘1000就可以了

网友B:
数字1,2,3,4的ASCII码为41H,42H,43H...,只需要将这些ASCII码值减去40H后按楼上说的分别乘1,10,100,1000然后相加就行了

网友B:
上面记错了,数字1,2,3,4的ASCII码为31H,32H,33H...,应该是减30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