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31H,变频器故障,最低频率24,可以调高为50

楼主(2009-10-17):
ATV31H,变频器故障,最低频率24,可以调高为50?如何解决?

我单位的给料机变频器出现了最低频率为24,面板调频器不能调低,但是可以调高为50HZ.

网友A:
调一下参数应该就好了

网友B:
参数设置问题.改下最低启动频率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 编程电缆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楼主:
在那里改呀参数设置问题.改下最低启动频

楼主:
参数设置问题.改下最低启动频,哪个参数

楼主:
那位高手给指点一下?

网友C:
找说明书看看  参数中有这样的介绍

网友D:
最小频率改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