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严重反光的图像采集问题

楼主(2009-10-17):
请问在一个有严重反光的物体表面识别某些特征,如何采集图像,光源照射方案如何?? 采用红外光照射,CCD能看得见吗?cognex的insight的相机能读的到吗? 或者有什麽解决方法呢?

网友A:
红外光不行,普通CCD感应不到红外波段。
可以用偏光片试一试。Insight的功能,据说很强大,但不知道能读?

网友B:
是什么物品,我建议拿到实验室多试几种方案,因为如果不试都不好确定到底哪种光源最好,打光打的如何也是很重要的,相机的话我想要求并是那么高了,只要是分辨率和桢率能差不多就基本上是不会有问题的.欢迎大家交流

网友C:
LED背光源工业检测灯箱
上海显通专业从事光学检测、自动控制、医疗器械、新型光源及广告礼品的开发应用,并在北京、上海、武汉、成都等地设立代理服务机构,为客户提供方便优质周到的服务,高亮度检测灯能用特制的色温和亮度完全检测出CCD坏点和CCD的均匀度,由于技术难度高,目前生产该产品的厂家是凤毛麟角
Artlight检测灯其最高亮度可达13000cd/m2,不仅在CCD液晶等领域得到应用,在电子芯片检测、纸张、丝绸等领域也得到了应用,我们服务过的客户有上海飞利浦,英华达,国明油井,上海葵和,上海尼西,万宜工业,上海阿克苏诺贝尔 ,苏州毅嘉电子,苏州梯梯电子等等
   可作为液晶板、偏光板及光学膜片等缺陷检查用;具备有高亮度、长寿命及低耗电之特性!
15000800291  021-32513108

网友D:
技术精英 500人超级群 QQ 群 43175544 销售勿扰,谢谢合作!

网友E:
主要要看到产品或照片才能判断,对于一些镜面的产品,表面的字符还不是照样识别。有需要请将产品信息发到我的邮箱里面:zhangjiapeng1982@163.com

网友F:
可以试试用暗场光

非金属反光可以尝试加偏光镜

网友G:
采用间接光源试试

最好拿产品来实验

网友H(2010-02-09):
简单的很  检测面平行打光  相机垂直检测面即可

网友I:
用同轴光源,效果很好,光线效果很均匀。

网友J(2018-03-08):
慧眼科技!读码,检测有无,检测缺失等视觉系统,自动化整机设计,包装行业、电子行业长期合作的伙伴, 有一定经验,有兴趣联系我

网友K:
可以试试加块慢射板试试。

网友K:
insight相机肯定可以,只是打光方案多试几次就OK.

网友L:
可以考虑加偏光片,或者使用无影光,详情咨询020-81611690

网友J:
可以考虑加偏光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