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位置闭环如何实现的?

楼主(2009-10-18):
伺服电机通过控制器如plc发送脉冲和编码器反馈来组成位置闭环吗?控制器发送的脉冲数怎样变成转换成三相U、V、W的PWM旋转角度?通过控制pwm的频率吗?谢谢!

网友A:
第一个问题应该是不可以,因为没有这样的数学模型,最多只是误差补偿。

网友B:
"伺服电机通过控制器如plc发送脉冲和编码器反馈来组成位置闭环吗?"

算是吧

"控制器发送的脉冲数怎样变成转换成三相U、V、W的PWM旋转角度".

根据位置误差计算指令速度,根据指令误差计算电流大小.

楼主:
谢谢刘工!祝工作愉快!

网友C:
"控制器发送的脉冲数怎样变成转换成三相U、V、W的PWM旋转角度".

根据位置误差计算指令速度,根据指令误差计算电流大小.

请教刘版主,根据位置误差计算速度指令,这个计算的算法是什么呢?是否就是pid?后面的根据指令速度误差计算电流是否也是这样的?谢谢 。

网友B:
请教刘版主,根据位置误差计算速度指令,这个计算的算法是什么呢?
基本上是PID,但具体不同的厂家在PID的基础上还会多少有点补充,比如增加前馈,增加滤波等等

网友D:
建议楼主找伺服控制技术的相关资料先看看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教刘版主,根据位置误差计算速度指令,这个计算的算法是什么呢?
基本上是PID,但具体不同的厂家在PID的基础上还会多少有点补充,比如增加前馈,增加滤波等等

如果说使用的基本上是PID的话,那么为什么位置误差的pid运算后就刚好是速度指令呢?为什么速度误差的pid计算后就是电流指令呢?从数学上或者物理原理上应该怎么去理解呢?

请刘版主赐教。谢谢。

网友B:
如果说使用的基本上是PID的话,那么为什么位置误差的pid运算后就刚好是速度指令呢?
没有理由,就是这样用的,实际上有的控制卡是把位置误差的PID当作电流指令来用的.

网友E:
RE:为什么速度误差的pid计算后就是电流指令呢?从数学上或者物理原理上应该怎么去理解呢?

这个问题曾经也困扰着我,LZ是不是觉得误差经过PID或PI之后要一个传递函数转化为速度或电流呢,当时我就是这样想的。。其实这是对自动控制原理理解的不够深入。使用反馈控制的时候,其实是通过PID或PI调节这个误差的量的大小来使我们的控制目标达到要求。

那就是说PID或PI只是调节一个量纲的大小,就无所谓它是电流还是速度了,关键是调整它到某一个值。

网友C:
那就是说PID或PI只是调节一个量纲的大小,就无所谓它是电流还是速度了,关键是调整它到某一个值。
如果说这个量纲最后无所谓它是电流还是速度了,那么为什么会把他作为速度指令或者电流指令呢?也就是说,我位置偏差的pid最后是作速度指令而不是电流指令,或者相反?

网友F:
怎么都是专业术语!!我还需要努力

网友G(2010-04-22):
可以具体的举个例子吗?PLC-编码器和伺服电机具体是怎么控制形成一个闭环的?

网友B:
不知道要怎么举例子.

网友H(2019-06-15):
这个主要看给定目标和反馈量(电流、速度、位置)是什么,PID输出就是什么,PID的任务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对给定目标值实施最佳性能跟踪。要完成电机伺服控制,需要有高速的浮点级运算,PLC无法胜任,一般是通过DSP来执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