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软件与组态工程,如何将数据传输到企业的ERP或MES数据库中?

楼主(2009-10-18):
组态软件与组态工程,如何将数据传输到企业的ERP或MES数据库中 ?
实现这个功能,很简单;如果仅仅实现这一单一功能,那只需要购买《KL-LIMS解析系统》这一类软件即可。简单的设置一下解析传输方式。如下图;根据企业ERP或MES系统的数据库类型,选择“远端融库”功能,就可实现了。然后再由ERP或MES系统开发商,简单做一下浏览规划。OK!

楼主:
这样通过第三方软件的解析,及数据传输,将使得组态系统的数据外挂,变得方便、灵活、可靠。对组态自身的影响程度变得更小。

网友A:
传输少量数据自己在组态软件用脚本,通过ODBC就传过去了。大量的数据一般用第三方OPC软件实现。不知道你这个软件有什么意义!

楼主:
要知道企业关键的控制组态系统上位主机,企业是不允许接网络的(为了系统的安全),在此情况下,仅靠组态软件自身的功能(包括ODBC、OPC等等),都将无济于事了。采用第三方的解析系统,就成了必须的途径。清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