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报ITE和OC3,运放已短接到0V,啥问题?

楼主(2009-10-18):
英威腾CHF系列4KW的变频器上电报ITE,电流检测问题,复位后又报OC3,故障清除不了,断电后上电又报ITE。此机系进水模块炸,现模块已拆,用二极管搭的整流,各路电压正常。两个双运放TL082已拆掉并将运放输出脚强拉至0V,CPU板也更换过。会是啥问题?谢谢

网友A:
抱歉!这几天在外出差,没有及时回复,您的这个问题,三句两句也比较难说清楚,麻烦您来我公司的免费服务电话咨询:400-700-9997      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

网友B(2011-03-20):
英威腾变频器上电报ITE是电流检测哪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