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
ATV31变频器在超低频运行

楼主(2009-10-18):
ATV31变频器在超低频运行(3-10赫兹)时,总是运行一段时间,出现过电流故障,而且无法复位,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需要重新调整一下参数?

楼主:
唉 没人回答 我晕,帮帮忙啊

网友A:
优化电动机参数,铭牌数据一定要输入正确,最好做一下自整定

网友B:
自冷电机低频下不能长时间运行,散热会有问题。力矩特性也不好,卡住了就过流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