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一拖多,减速出现“过压”和“过流”故障

楼主(2009-10-18):
单位有两台设备,变频器用于设备的走行,变频器的品牌都是富士的G11。

一台设备,通过主令控制器来连接到PLC,使变频器有3---4个档位速度。
变频器带动4台电动机,原始的减速时间是20S,但是在高档位切到低档位时候,出现减速过电压,我现在把减速时间调至35S,但是设备的滑行距离很长。

另一台设备,变频器带动3台电动机,利用滑动电阻,控制变频器的频率,在减速的时候,出现“减速过电流”。

请好心的朋友,帮帮我,如何解决。

网友A:
加制动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制动电阻

谢谢朋友的帮助,这两台变频器都有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啊

网友A:
那检查下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的工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检查下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的工况

制动电阻,已经检查了,没有问题。

但是制动单元的好坏,不知道该如何判断

网友B:
看一下制动电阻是否在减速过程中发热制动单元是好的

网友C:
看下变频器+ - 之间690 vdc时,制动单元有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