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一体机下载后不会显示画面。

楼主(2009-10-18):
一台信捷一体机XMP18RT PLC和人机的程序下载后,人机不会显示画面,上面一直显示:DOWNLOAD,并且嘀嘀的响个不停。

如果下载完成后,不点确认则可以显示画面内容,也可以进行相应操作,但点击确认后就如上面所说一样。

这是什么原因呢?

还有XMP18RT是否支持绝对定位和相对定位指令?手册上讲是支持的,但下载程序时提示不行,为什么?

网友A:
断开和电脑的连线

把PLC变成运行

www.ytleader.cn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有时间再试试.

楼主:
这一段有点忙。没有时间试。

但这个说法明显有一个问题:就是不能和电脑连线,我想监控程序怎么办?

楼主:
信捷的人呢?为什么不出来说一声?

网友B(2010-04-13):
直接就烧掉了,我也碰过两次,情况一样,画面下载进去,什么都看不到,好像还有嘀嘀声响

有机会用用显控“samkoon”吧,26W色,很不错的,性价比高

www.seika-ele.com东莞市旭佳电气有限公司

网友C:
信捷的一体机在监控时就没有了画面,要看画面据不能监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就烧掉了,我也碰过两次,情况一样,画面下载进去,什么都看不到,好像还有嘀嘀声响

有机会用用显控“samkoon”吧,26W色,很不错的,性价比高

www.seika-ele.com东莞市旭佳电气有限公司

没遇到过

网友D(2010-10-06):
XP3-18R  PLC程序可以下载但是人机程序不能下载,人机上电和断电都没有响声,人机不显示都制作的画面,我之前下载的画面没有显示

网友E:
估计跟软件版本有关系

技术交流 QQ:1255470370 TEL:13761012595

网友F(2013-02-27):
我的信捷XP3 -18RT上电后只显示我之前写的画面的一半,而且按下面板按钮没有声音,无法再进行画面下载,但程序可以正常下载和使用,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G:
一体机下载完文本的程序后要断开和电脑的连接线,否则串口呗占用无法和plc通讯,所以画面就会显示不完整,也无法操作。至于滴滴的声音,如果和下载线连接的时候有滴滴声就是你的下载线有问题或者没线没插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