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松下FP0R控制步进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9-10-18):
  买了台   FP0R-T32CT的PLC想控制3台步进电机,为什么一输入高级指令(F171、172、174),PLC都会报警!!

有没有关于FP0R-T32CT高级程序的事例啊

多谢!!

网友A:
哈哈

群主和我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下个松下FP0R的编程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B:
注意控制代码 和以前不太一样了 FP0R有很大改变

楼主:
恩  对   多谢

貌似  手册上的代码是错误的哦...1...后面全是0的才对

网友C:
代码问题

我有一个FP∑位置控制单元 AFPG431 FPG -PP21     工程余货 全新的

本来用于组网控制伺服.现没用上.所以低价处理.有需要的请联系QQ10688087

网友D:
用向导设置控制代码也不行吗?

网友E:
FP0不支持那几个高级指令

网友F(2009-12-15):
下载个资料看看       还一直下载相关的资料呢

网友G:
上海松下电工一级代理 QQ:1153620019

吴铃声 13671889716 有问题一起交流

网友H(2012-12-04):
设置PLC内部寄存器,即可

网友H:
将需要的通道设置为脉冲输出即可

网友I:
综合楼上的,比较详细,呵呵。。。。。。。。。。。

网友J:
执行指令时速度不能是0,最好用向导生成或者用PRO的软件填写数据

网友J:
指令的数据都是DINT  或者双字

网友K:
对。就是没有设置系统寄存器。

网友L:
设定一下系统寄存器,就可以

网友M:
控制代码,系统寄存器设置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控制代码,系统寄存器设置

网友O(2013-01-14):
对应的输出改为脉冲输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