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原装编程电缆比自制电缆好在哪些方面?

楼主(2009-10-19):
S7-200编程电缆自制比较简单,成本远比原装的便宜,但建议你还是使用西门子原装的编程电缆 PLC

原装西门子S7-200编程电缆的优点:

安全:西门子原装PC/PPI电缆的两个通信端口在电气上是隔离的。这就意味着编程计算机和PLC通信口之间的共模干扰不会造成双方通信口硬件的损坏,或者通信断续。在必须带电拔插电缆的情况下,原装电缆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稳定:原装电缆针对西门子的通信协议进行了专门设计、优化,其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出色
高速:使用原装电缆可以工作在187.5K通信速率下,充分发挥PLC和HMI通信口的潜力,不会制约整个网络的通信速度
完备:原装智能多主站电缆能够完全支持西门子的PPI网络协议,如多主站通信功能,配合西门子的软、硬件使用,不会发生编程、监控时在某些情况下无法通信的问题
目前市面上可以作为编程电缆非常多,但是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问题,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可以参考上面的理由。 PLC资料网

Siemens原装电缆有2种:

RS-232/PPI电缆(订货号6ES7 901-3CB30-0XA0):智能多主站电缆,连接S7-200 CPU/EM277通信口和计算机RS-232串口,作为编程或数据通信电缆;同时也可以用于连接TP170 micro和安装了WinCC flexible (micro)的计算机RS-232串口,作为配置画面下载电缆
USB/PPI电缆(订货号6ES7 901-3DB30-0XA0):智能多主站电缆,用于连接计算机的USB通信口与S7-200 CPU/EM277通信口做编程或数据通信电缆

网友A(2010-12-01):
我买了一条原装S7_200编程电缆,680元,但不知如何辨别真伪,盼有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B:
to  梦帆

现在市场上一种称为高仿USB S7_200编程电缆,我淘宝了一条,200元无发票。这条山寨电缆和我3年前买的原装USB电缆外表没办法分辨差别,功能上也无差别,都支持187.5K速率,都支持多主站,都不必装驱动。U头的零和D头的零,西门子的和山寨的都不通,无法判断山寨的是否是隔离。

发现两者区别:是否有参考的 地方?
1.  西门子的U头和D头外壳金属,万用表量不通;山寨的通。
2.  电缆插入PC、PLC,西门子的两个通讯灯,不通讯时熄灭,通讯时闪烁;山寨的两个通讯灯,不通讯时全亮不闪,通讯时闪烁。

网友C:
我手里就有两种电缆,原装的500元,简装的就100元,

但原装的通迅速率能达到很高,19200 bps,

而简装的根本就达不到这么高;

网友D:
好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