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DTC和标量控制的区别

楼主(2009-10-19):
请大家指教,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标量控制实际上就是V/F控制,至于DTC控制,自己看一下ABB的说明书就知道了

网友B(2009-12-02):
DTC控制(直接转矩控制)
上世纪90年代,由ABB公司出了DTC控制模式的变频器
DTC控制技术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产品成形于90年代中期。最早出现的产品型号是ACS600,经过近10年的发展,现已被ACS800替代。
和矢量控制不同,DTC控制摒弃了解耦得思想,取消了旋转坐标系变换,简单地通过检测电机定子电压和电流,借助瞬间空间矢量理论计算电机的磁链和转矩,并根据与给定值比较所得的差值,实现磁链与转矩的直接控制。这种控制模式和其他控制模式在相同处理器的条件下,DTC模式下的运算处理更快,这意味着在负载转矩变化时,可以更加快速的响应负载转矩的变化。

U/F控制方式(压频比控制)
上世纪70年代,最初的变频器出现,即U/F控制的变频器
是通过改变同步转速的方式进行调速。分为基频以下和基频以上两种情况。
基频以下调速
为充分利用电动机铁心,发挥电动机产生转矩的能力,在基频下采用恒磁通的控制方式,要保持磁通不变,当频率从额定值向下调节时必须同时降低感应电动势,然而绕组中的感应电动势是难以直接控制的,当电动势值较高时,可以忽略定子电阻和漏磁感抗压降,用定子相电压来替代,即则得
定子相电压/频率=常值
低频时定子相电压和感应电动势都较小,定子电阻和漏磁感抗压降所占的分量相对较大,电机的转矩变小,可以人为的抬高定子相电压以补偿定子压降,称作低频补偿或转矩提升。
基频以上调速
在基频以上调速时,频率升高,而定子电压却不可能超过额定电压,只能保持进线电压,这将使磁通与频率成反比的下降,使电动机工作在弱磁状态,基本上属于“恒功率调速”
缺点:在低频时,启动转矩不足
应用:一般用于风机,泵等平方转矩负载

网友C:
学习了,不错哦,多谢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