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变频器运行两档限位的解决方法!

楼主(2009-10-19):
  我有几台双梁QD,起升用ATV71, 运行用ATV31的变频器, 用HBC摇杆遥控器控制的,模拟电流输入,实现无级调速.变频器控制接线为,遥控器接变频器模拟量输入,及其正反转端子.

 现在要求各机构都需要实现2级限位,即一级减速,二级停止.请问有什么好方案.

我想到了2个方法:

1.将变频器最低频率不设置为0HZ(一般设置为0HZ),最高频率为50HZ,当一级限位后,断开模拟量输入;当二级限位后,断开正或反转断子.

 一级限位后,无模拟量输入,但天车还可以以最低频率运行.

2.在变频器接线端子上接一寸动回路,当一级限位后,寸动回路接通.由于寸动优先级大于其他输入优先级,所以此时行车是按照寸动频率运行.二级限位同上!

请教各位前辈,上述2个方案哪个好些,或者有更好的方案,还请指教,万分感激!!!

楼主:
有人指导下吗?这个限位该么样搞呢?

网友A:
使用预置速度就可以,通道1的预置速度比模拟量的优先级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