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PLC继电器输出的误差问题

楼主(2009-10-19):
     请问我使用的PLC三菱FX1N,为继电器输出型,手册上写的是输出点会有10毫秒的延时,那么这个延时时间是不是每次都一样呢?用它控制伺服时,1个毫秒的时间都很关键啊

网友A:
FX1n的脉沖輸出是獨立控制的,應該沒有這種情況,至少我用了很長時間也沒有問題。

网友B:
继电器输出能控制司副嘛?直流还可以。一般的PLC即使是继电气输出,y0,y1也会是晶体管的。

网友C:
建议用晶体管输出的!

网友D:
时间是一样的最好用晶体管输出的

网友E:
继电器的不能控制伺服电机,你的加定位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