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人机控制不了PLC

楼主(2009-10-19):
之前PLC和人机通讯都没有问题,也能控制人机,今天我把PC连上对PLC进行了监控以后,再重新连上人机以后,人机不能控制PLC。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热插拔了?看下通讯口

楼主:
设置都是正确的,不是热插拔的

网友B:
你的线可能断了,用458通信 很好用

网友C:
先进行一下硬件检测吧。朋友,看看硬件的链接上是否出了问题啊

楼主:
我硬件连接都是对的呢,我昨天下午检查过了,连接线没有问题。昨天台达也新寄了一根新给我,连上还是同样的问题。

今天把PLC里面的程序删除后,重新灌入程序,把人机也还原后再重新灌入程序还是老样子,控制不了。没辙看了。

下午台达的人过来帮忙看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D:
什么问题找到了吗?

楼主:
问题找到了,呵呵解决啦!谢谢各位了

网友E:
是不是PLC的地址改了,

网友F:
楼主好保守呀,到底什么原因,说出来大家分享一下。

楼主:
没有呢,都是对的

因为PLC的“运行”按钮没有点,我就把线拔了

接上触摸屏,PLC没有工作指令,所以不能动作了!

呵呵,问题很简单,因为是菜鸟。

不实践就不知道有什么状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