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400变频器30KW

楼主(2009-10-19):
有一台30KWABB400变频器,现在有一块小板,就是插在电容附近的,现在坏了,从22KW上拆了个换上去,可是电流最高只能调到57A,是怎么回事呀?向各位师傅请教,先谢谢了

网友A:
是不是电流传感方面的东东呀,

网友B:
驱动用的!电流检测信号可能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