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中的制动单元,如何判断其好坏

楼主(2009-10-19):
变频器中的制动单元,如何判断其好坏?

请好心朋友帮我

楼主:
自己顶顶啊

继续顶顶!!!

网友A:
楼主a 看制动效果啊。

网友B:
如果制动单元坏了,在减速时变频器应该会报直流电压过高的!

网友C:
我所使用的变频主要应用在抽油机,在抽油机的平衡块带动电机做发电时需采用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消耗电能。因此我在厂里做实验时,一般采用变频器带动大电机,比如说用45KW变频带75KW的电机空载运转,达到额定转速后快速减低频率,这时候测量制动单元是否有输出,来判定他的好坏。

网友D:
突减负载时看它是否起作用

网友E:
先检查制动部分的器件是否良好

最好的办法是   在制动侧接灯泡   输入侧调高电压  直到直流电压极限(380V的一般是直流790V左右)看灯泡是否亮

不同变频器的制动要求不一样   有的是在运行状态下  有的事上电不运行也可以这样做

网友F:
自己试下。根据变频器设定好 看看制动单元有无输出,最好带重载 急停

网友G:
哎,我是做生产制动单元与回馈单元的生产厂家,我是深圳加能科技的,不知你们说的是哪个牌子的变频器,用万能表就可以作简单测试一下啦,,进行一个正负极的红黑笔测试

网友G:
如果要学习这一块。可加QQ群65904374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己试下。根据变频器设定好 看看制动单元有无输出,最好带重载 急停

说的详细点,不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制动单元坏了,在减速时变频器应该会报直流电压过高的!

变频器一直报“减速过电压”!!!

网友F(2010-04-22):
抱歉一直没上。

一 你检测母线电压,看到制动时母线电压是否升高。若报减速过电压时相信母线电压应该在700多甚至更高。(通过变频器参数就能监测)若是安装了制动电阻,此时量下电阻两端或制动单元有无电压。有制动单元正常。没有输出但是变频器报减速过电压则制动单元坏。

二若是安装了制动电阻,在无制动的情况下电阻就发热 甚至烧坏,责制动单元被击穿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