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CHE变频器不能自由停车

楼主(2009-10-19):
      英威腾CHE变频器显示OV2故障,查说明书是减速过电压,该故障出现在停车过程中,减速时间设为8秒后正常。但由于停车时间有些长,遂修改为自由停车,但是变频器仍然按减速方式停车。请高手指教如何实现自由停车。

网友A:
您好!在您的问题中说8秒的停车时间较长,所以改为自由停车,不知道在自由停车模式下,电机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停下来。自由停车的功能在我们的机器上肯定是可以的,请确认已经设置无误,并重新启动一次。如依然有问题,请致电我公司免费服务电话:400-700-9997咨询。感谢您的支持!祝工作顺利!

网友B:
是否配置了制动电阻?有制动电阻可以避免报类似故障。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仁兄,问题已解决,增加了制动电阻,并使用了直流刹车功能。效果还算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