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在突然停电以后再启动就输出不了电压了!

楼主(2009-10-19):
变频器在突然停电以后在上电就启动不了了,我检查了下

1)线路没有什么问题

2)输入电压正常

3)参数我复位成缺省值后,重新置入了另外一台正常运行的变频器的参数(两台机器一样)

现在有输入电压没有输出电压,这是为什么啊?

我用的变频器是英威腾的,不知道有没有这方面的大侠能帮忙分析!

急啊!

先谢过了!

网友A:
先熟悉下你的变频器,亦有可能里面模块出问题

网友B:
很可能是模块的问题,

技术精英 500人超级群 QQ 群 43175544 销售勿扰,谢谢合作!

网友C:
很明显是变频器出故障,硬件坏了

网友D:
用万用表量变频器的输入输出模块,或者换一台好的变频器过来,就可以断定是否变频器坏了

网友E:
先用万用表量变频器的输入输出模块,如无异常请检查设置参数。

网友F:
楼主:可能是输出电路,及有可能是模块出问题。如果您不熟悉检查输出电路的方法,请您致电我公司免费服务电话:400-700-9997咨询,祝您工作顺利!

网友G:
用表检查检查硬件吧,

网友H:
应该是变频器的一种断电重启后的保护功能,防止误动作。

网友I:
复位一次试试看。

楼主(2010-01-17):
引用 网友A:
关于先熟悉下你的变频器,亦有可能里面模块出问题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了!

楼主:
对:gdworlf 关于

用万用表量变频器的输入输出模块,或者换一台好的变频器过来,就可以断定是否变频器坏了

内容的回复:

嗯!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先熟悉下你的变频器,亦有可能里面模块出问题

谢谢你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很明显是变频器出故障,硬件坏了

谢谢你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于先用万用表量变频器的输入输出模块,如无异常请检查设置参数。

谢谢你的指点

楼主:
对:清心 关于

楼主:可能是输出电路,及有可能是模块出问题。如果您不熟悉检查输出电路的方法,请您致电我公司免费服务电话:400-700-9997咨询,祝您工作顺利!

内容的回复:谢谢你的指点

楼主:
对:asd1218 关于

用表检查检查硬件吧,

内容的回复:

谢谢你的指点

楼主:
对:西门唐唐 关于

应该是变频器的一种断电重启后的保护功能,防止误动作。

内容的回复:

谢谢你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