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PG2000编辑的程序转换成为AS的?我这里有AS3.0.5的试用版本

楼主(2009-10-19):
老外的设备,用PG2000编辑的程序,我手头上只有AS,请问怎么进行转换。

网友A(2010-03-29):
你好,请电话到上海B&R找樊慧芳老师,让她给你发一个PG2000的环境,安装PG2000后,打开老外的程序,选择file->Export->Object,在Object里将Source里的Object选成all,保存地址选择你要存放的地址,注意存放地址的目录层数不要太多,因为PG2000是在DOS下开发的,不能超过8层。导出后,打开AS版本,将全部程序导入进去。请注意一点,两个版本的库是有区别的,通过点击编译,AS会提示你错误项,然后按照AS的程序方式修改至全部OK。

网友B:
怎么样才能获得AS3.0.5的试用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