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求助,我的ifix4.0无法与s7-300通讯,请前辈们指导一下,万分感谢!

楼主(2009-10-19):
我有一套西门子step7 v5.4的软件和一套ifix4.0的软件,cpu是315-2DP,操作系统是win2000,用的是cp5611卡,以经安装s_7驱动,也安装了SIMATIC NET,并完成了配置,打开step7后,可以与plc通讯,但打开ifix后,没有任何的错误提示,可全部显示的是问号,就是通讯不上,这是怎么回事啊,求前辈们帮一下我这个新人吧,我很急的,

网友A:
必须在IFIX 4 里安装300驱动,才能与他通讯!

楼主:
对:gebolang2 关于
必须在IFIX 4 里安装300驱动,才能与他通讯!
内容的回复:300的驱动不是s_7吗??我已经安装了,如果不是s_7的话,请前辈给我说一下是什么驱动??万分感谢

网友B:
是S_7驱动,,看什么提示

网友C(2010-07-29):
这个问题我解决了,虽然回帖比较晚了,不过我还是想把这个问题跟大家讨论下,因为不会用IFIX软件才导致了这个问题。首先你的PLC程序硬件组态的时候要在你的项目下面建立一个PCStation的站,这个站里面的配置是要具体的配置OPC和IE General,而且还要设置它的名字和你上位机安装的NET文件configerration中有个station name的名称要一致才可以,呵呵一下载硬件组态,OK了肯定能连上。如果有哪位朋友想知道SIMATIC S7是具体怎么设置的,给我邮件,我可以给具体设置的截图
www.wanglei.1220@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