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惯量如何计算

楼主(2009-10-20):
如题,菜鸟求教:选伺服电机需要计算哪些参数,如何计算?惯量计算是不是有公式?谢谢!

网友A:
伺服电机的选择要考虑扭矩,功率,转速等,其中扭矩是有计算公式的,这要看机械。

网友B:
j=mr平方

j表示惯量比  M=质量 R=半径

网友B:
  现在买伺服都有随机配送的选型软件,有模型供用户自行选择,软件自动计算相关转矩,转速,惯量等。比如松下的Mselect3E \有需要联系我!QQ:21916859

网友C:
T=T0+T2

T2=9.55*P2/N

T:为电机转矩

T0:为空载转矩

T2:为输出转矩

P2:为输出功率。

一般计算转矩计算的是输出转矩T2。一般厂家不会给出输出功率P2,伺服电机的效率在80%以上,所以P2=80%P。

反过来知道需求转矩,就可以计算出需求多大的电机。

网友D(2010-08-05):
扭矩=惯量*角加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