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KC温控表PID参数调节问题

楼主(2009-10-20):
我们RKC用的是在铜丝退火炉上的。出问题的下段温控。现在是这样的 如果我是从0加到100度的话,温度会超标40多度。从400加到450温度超标了16度。现在上面的PID参数分别是P:2,I:19,D:4.

网友A:
滞后啊,修改I,提高响应

网友B:
RKC的PID调节详细资料发给你,请告诉联系方式或联系我 AID0302@163.COM

网友C:
PID参数调节不合适,建议重新调整一下

网友D(2010-02-02):
我没有用过这种仪表,但是我觉得你的控制温度段,应该用两套pid控制。

网友E(2010-03-23):
对:hisoysoa 关于

我没有用过这种仪表,但是我觉得你的控制温度段,应该用两套pid控制。

内容的回复:

同意楼上的,不同的温度段相当于不同的工况环境,应该用不同的PID控制

网友F(2018-05-24):
我也要一份,发邮件到1398800105@qq.com,谢谢啦!!!!

引用 网友B:
RKC的PID调节详细资料发给你,请告诉联系方式或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