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三菱PLC的SPD指令应用的问题

楼主(2009-10-20):
        应用中发现这样一个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三菱FX1N中使用高速计速器C235读取编码器反馈的累记数值,同时用SPD指令来读编码器反馈的频率,但是发现这两条指令不能同时应用于X0输入点(同一个输入点),要么计数,要么记频率,但是实际应用中我这两个数据都要用到,不知道该怎么办呢,请高数指教

网友A:
是不能同时对同一个输入点使用,spd本身就有计数功能,规定时间内的计数值存在D.中。我觉得你可以把时间设定的合适,或者做个加法运算,把D.中的值累加起来。

网友B:
这个可以把一相输入接到另外的输入点就可以解决,如 X3,编码器或者光电开关可以并联接到几个输入点的。

网友C(2011-04-29):
同意碧海的说法。A相和B相分开使用,一个累计数值。一个速度。

网友D(2011-07-19):
我觉得你主要还是要考虑高速计数器的频率总和,要符合手册最高频率值的规定就可以的。

网友E(2011-08-29):
本来这两个指令就不兼容。手册上已经写了的。

网友E:
方法有两个。

一。把x0并过去x1用spd计x1。

二。用定时中断去读c235。求两次之间的差。

网友(2011-10-18):
并个X点就行了,我就是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