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楼主(2009-10-20):
WINCC怎样设置画面登陆权限!求教各位大哥

网友A:
左侧用户设置,双击进入可以设置和修改登录权限!

网友B:
我的意思是在画面上做一个键,点击后弹出权限登陆窗口

网友C:
组态按扭为用户管理按扭
运行状态下直接进入用户管理窗口,进行新建,删除用户管理
1,新建按扭

2,下一步

3,选择你要执行的EXE程序

网友C:
不会的加我QQ412210225,远程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