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7-200仿真软件

楼主(2009-10-20):
各位工控界的同仁大家好!

          我是一个PLC的初学者,想找一个方便实用的s7-200仿真软件以便更好的学习,最好有西门子PLC入门学习方法之类的资料一起传给我就更好了哈!请有这方面软件的同仁发到我的邮箱吧,地址“hyf221188@163.com。只要成功使用后绝对给分哈!虽然不多,只能聊表心意!先谢谢了!

楼主:
怎么都没有人回复我啊?

网友A:
网上可以下载,你可以自已下

网友B:
发到你的邮箱里了!你查查看!

网友C:
你可以到 这个站上找资料,免费索取,可以用站内搜索来检索资料!!!

http://www.gongso.com/static/czlwk/index/index.asp

技术精英 500人超级群 QQ 群 43175544 销售勿扰,谢谢合作!

网友D:
西门子S7-200仿真软件使用教程

1、在 Step 7 MicroWin V3.1 中新建一个项目。

2、输入程序,编译正确后转换成STL编程语言界面(检视(V)- STL(S))。

3、打开仿真软件,点“配置”-“CPU 型号”(或在已有的CPU图案上双击)。

4、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CPU型号,要与你项目中的型号相同。

5、点击“程序(P)”-“粘贴程序(OB1)”(或工具条中的第4个按钮)。

在Step 7 MicroWin V3.1的STL编程语言界面复制时,必须完整复制指令,例如必须包含网络序号“NETWORK 1”等。

6、点击“查看(E)”-“内存监视(M)”(或工具条中的第12个按钮)输入想要监视的地址。

7、点击“PLC”-“运行”(或工具栏上的绿色三角按钮), 程序已经开始模拟运行。

1、在 Step 7 MicroWin V3.2 中新建一个项目。

2、输入程序,编译正确后在文件菜单中导出为 AWL 文件。

3、打开仿真软件,点“配置”-“CPU 型号”(或在已有的CPU图案上双击)。

4、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CPU型号,要与你项目中的型号相同。

5、点击“程序”-“载入程序”(或工具条中的第2个按钮)。

6、会有个对话框,只选择“逻辑块(L)”并选择Step 7 MicroWin V3.2 的版本,点击“确定”。

7、将先前导出的 AWL 文件打开。

若第6步选择全部,则此时会提示无法打开文件,这里出现错误的原因是无法打数据块和CPU配置文件,不要管它,直接确定。

8、点击“查看(E)”-“内存监视(M)”(或工具条中的第12个按钮)输入想要监视的地址。

9、点“PLC”-“运行”(或工具栏上的绿色三角按钮),程序已经开始模拟运行。

西门子S7-200的仿真软件Simulation1.2版是从西班牙原版1.2直接汉化过来的,支持TD200仿真界面和增减计数器等多种指令。Simulation1.1版则在汉化版中打开TD200仿真界面后出现非法操作的问题。在Simulation1.2版中仿真,必须根据编程软件Step 7 MicroWin的版本按照上述步骤操作。在Simulation1.1版中仿真,则两种方法均可
你那问题因为你版本是V3.1,要按第一种方法去做,V3.2的用第二种导出*.AWL文件

网友D:
此处可以下载!

http://download.csdn.net/down/711342/cumtzhangji

网友E:
无聊的小孩啊,

200的plc,看看历程,或者自己摆弄一下不就可以了

楼主:
对:小夜刀 关于

发到你的邮箱里了!你查查看!

内容的回复:

谢谢小夜刀先生,软件已经收到了,只是点开后容易死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还有就是我怎么把分数给你啊?

楼主:
对:工控学徒 关于西门子S7-200仿真软件使用教程

1、在 Step 7 MicroWin V3.1 中新建一个项目。

2、输入程序,编译正确后转换成STL编程语言界面(检视(V)- STL(S))。

3、打开仿真软件,点“配置”-“CPU 型号”(或在已有的CPU图案上双击)。

4、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CPU型号,要与你项目中的型号相同。

5、点击“程序(P)”-“粘贴程序(OB1)”(或工具条中的第4个按钮)。

在Step 7 MicroWin V3.1的STL编程语言界面复制时,必须完整复制指令,例如必须包含网络序号“NETWORK 1”等。

6、点击“查看(E)”-“内存监视(M)”(或工具条中的第12个按钮)输入想要监视的地址。

7、点击“PLC”-“运行”(或工具栏上的绿色三角按钮), 程序已经开始模拟运行。

1、在 Step 7 MicroWin V3.2 中新建一个项目。

2、输入程序,编译正确后在文件菜单中导出为 AWL 文件。

3、打开仿真软件,点“配置”-“CPU 型号”(或在已有的CPU图案上双击)。

4、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CPU型号,要与你项目中的型号相同。

5、点击“程序”-“载入程序”(或工具条中的第2个按钮)。

6、会有个对话框,只选择“逻辑块(L)”并选择Step 7 MicroWin V3.2 的版本,点击“确定”。

7、将先前导出的 AWL 文件打开。

若第6步选择全部,则此时会提示无法打开文件,这里出现错误的原因是无法打数据块和CPU配置文件,不要管它,直接确定。

8、点击“查看(E)”-“内存监视(M)”(或工具条中的第12个按钮)输入想要监视的地址。

9、点“PLC”-“运行”(或工具栏上的绿色三角按钮),程序已经开始模拟运行。

西门子S7-200的仿真软件Simulation1.2版是从西班牙原版1.2直接汉化过来的,支持TD200仿真界面和增减计数器等多种指令。Simulation1.1版则在汉化版中打开TD200仿真界面后出现非法操作的问题。在Simulation1.2版中仿真,必须根据编程软件Step 7 MicroWin的版本按照上述步骤操作。在Simulation1.1版中仿真,则两种方法均可
你那问题因为你版本是V3.1,要按第一种方法去做,V3.2的用第二种导出*.AWL文件
内容的回复:

谢谢工控学徒先生了!

网友F:
发送了

sping231@126.COM

楼主:
对:歼10 关于

发送了

sping231@126.COM

内容的回复:前面已经有一位先生给我发了,不过还是感谢了哈!

网友G:
本人想安装 s7 v5.3 sp3  下个好多都安装不上 那位朋友有的帮帮忙 给指点一下 谢谢 本人邮箱 tianshangrenjian-8@163.com

网友H:
给我一份好吗?谢谢了

邮箱是feichangningmeng5163.com

网友I:
我有一个挺不错的,感觉不错。QQ857633842 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