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计算电机能带动多重的东西?

楼主(2009-10-20):
电机 550W,1400r/min,380v,1.6a

网友A:
这个起重机设计手册上有计算公司

网友B:
和减速机有特大关系

楼主(2011-02-01):
你这说了和没有说一样

网友C:
交流电机,恒转矩,T=975*P/N,T 转矩,P 功率,N 转速,

网友C:
本例,电机转矩T=975*0.55/1400=0.383 Nm,要想传动多重的东西?减速比越大推力越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起重机设计手册上有计算公司 ...........

真开眼了,西施原来是这么解的!

网友D:
电动机的额定的转矩可以从电动机技术资料查到,当然清岭笑笑生的计算方法也是可以的,这个事是电机拖动里面的经典公式;除此以外还得知道机械传动的传动比--- i 和机械传动效率 η ,扭矩和传动比、传动效率直接影响到输出侧的最大扭矩;此外,你的帖子发在起重机械的版块内,我就假设你是起重机负载了,那就还要考虑起重滚筒的直径与减速机末端输出的轴的直径比、钢丝绳缠绕比、安全系数(起重机一般取5---7以上)等参数。问题是你要是做电气设计的,一般就不必考虑那么多,就提供电动机轴上的输出扭矩即可,余下的叫机械设计的考虑去,否则他要告诉你机械结构的细节与你共同来做,不过按照行业规矩不要这样,因为这样就等于你替他分担了本应属于机械人员的一部分设计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