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三菱PLC程序

楼主(2009-10-20):
各位太吓们!你们好!我是个新鸟我从一台机下载了一个程序这第一段我不理解是什么意思!请指点?

楼主:
还有这一段里面也有D210

网友A:
如果D210里面的数据大于1200 ,把1200传输给D210

如果D210里面的数据小于5,把5传输给D210

网友B:
得片段。如何解释?上传全部吧

网友C:
今天我也遇到了,现在明白了,出现这种原因的状况是用低版本的编程软件下载了高版本的软件变成的程序。

楼主:
我还想问一下它们的作用!为什么放在前面?

网友D:
D210的数据大于1200时动作,这个是比较(大于)指令 D210的数据小于5时动作 在下面的是数据运算T10除以10,商放到了D212。10乘以D212,结果放到了D20 下面的图片没看到

网友E:
连说明书都不看,就来这里问,哎,也太懒了吧

网友F:
指令看手册,至于别人的用法,自己结合程序得上下理解了

网友G:
    楼主的主题帖中的梯形图片断( 如第2楼的梯形图 )的功能是:

      把D210的内容限制在10进制数 5 ~ 1200 这个范围内。

网友H:
这是一个比较指令和传送指令,当比较条件成立后进行数据传送,这里用与对D210里的数据进行限制不能小于5,也不能大于1200

网友I:
看看手册,里面的说明很详细。

网友J:
这个是触点比较指令,用的还比较多

网友K:
同意11楼的解释,这是一个比较程序

网友L:
这是一个比较和传输程序

网友M:
把D210的值箝位在5-1200的范围

楼主:
谢谢了!我懂了!多谢各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