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9-10-20):
求各位师傅判断一下?新投运变频器,10KV高压电机,风门开度50%,发现风机漏油停机时,频率20HZ降为18HZ时,功率柜电容爆一组,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看看减速时间是不是太短了;还有就是你用的是单象线变频器,如果电机出现过大的能量回馈,

变频器就会报过压,严重时就会将电容爆掉。

楼主:
谢谢!我们将时间调短了,可是几天下午又爆了个IGBT?有哪位高手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B:
什么牌的变频器,功率不小吧!

楼主:
变频器容量1000KVA,至于厂家暂时保密,谢谢!

网友C:
延长减速时间呀

网友D:
请问整流器是二级管还是IGBT带动力制动,如果为二级管整流,当进线电压过高时,VFD变频制动能力会减弱。

网友E:
这本身就是由于在降速过程中出现的能量回馈导致电容烧毁,你所谓的一组是一相呢还是三相分别对应的同一个位置,如果说是一相的话,那很可能是该相本身就偏高,导致回馈的能量更大,如果是三相中的同一位置那就原因比较多了,初步可以先延长降速时间,然后再查查你的单元制动部分

楼主(2009-11-20):
今天停电时A相高压电阻烧毁,真空断路器分闸线圈不分闸?又是什么原因?头疼,这哪受得了?

网友F:
减速时的电容问题应该是过压,需要延长减速时间,后面爆的igbt应该是与电流有关

真空断路器的情况不是很了解,但是真空接触器分不开有几个可能的原因:一是可能是挡板的行程太短,处于分的状态,但是还能阻止其分断。另一个是分闸线圈处拉弧,触点氧化,造成线圈电压不够。本人遇到的就这两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