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不同版本的软件可以从PLC中程序上载到电脑中吗

楼主(2009-10-20):
使用不同版本的软件可以从PLC中程序上载到电脑中吗

网友A:
从理论上将可以,我就用过Unity pro 3.0,3.1,4.0,4.1upload过原来的程序,原来是使用2.3的版本。

但是提醒楼主注意一下几点:

1.PLC中的程序在download时需要选择允许upload。

2.concept的upload不能upload关于总线的配置信息,unity 不清楚。